[ISE] Vivado基础学习之 SystemGenerator

楼主(2021-09-28):
1.打开SystemGenerator,在安装Vivadao过程的时候如果已经配置好Matlab,此处的打开SystemGenerator就是打开Matlab。否则就需要配置Matlab。打开后,在Matlab中在打开Simulink并新建一个空工程,如下图所示。

2.以sinwav为例,即产生一个正选波。新建的工程保存为sinwav。打开sinwa -Simulink下View-->Library Browser,可以看到Simulink中有很多的基础库模型。在库列表下面,可以找到Xilinx的simulink库,在其中,选择如下图所示的模块:sine wave,System Generator和Gateway Out,再加上示波器Scope。连线。
3.双击模块进行参数设置。其中需要指出的是System Generator中,可以选择器件(与后面生成的IP所应用的工程所选器件需在同一下系列)、语言类型、时钟(Simulink 系统周期(simulink system period)、FPGA时钟周期(fpga clock period))等重要的信息。
需要注意的是在Matlab仿真中,simulink系统周期是关键参数,它表示simulink进行仿真的最小仿真步长,仅仅是为了simulink进行仿真,与最终硬件的时钟周期没有必然联系。
4.参数设置好后,运行就可以在Scope中看到仿真结果
5.双击System Generator点击Generate可以生成IP核。

6.在工程中先找到生成的IP核文件。即通过IP相关的设置,找到前面生成的IP核路径,如下图所示。

7.选中刚添加的IP核,对其进行配置,并应用。

网友A:
赞一个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赞一个

网友C: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赞一个

网友D:
资料 好好收藏一下

赞一个

网友E: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赞一个

网友F:
赞一个

网友G: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赞一个

网友H:
很详细的资料

赞一个

网友I:
赞一个

网友J:
以后多交流交流

赞一个

网友K: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