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013FDLA芯片SPI模块不能硬件控制CS,需要软件控制

楼主(2021-09-28):
hi 大家好,
目前项目用到AC78013FDLA芯片,SDK也是杰发科官网下载的,在使用SPI作为Master时发现调用SPI_TransmitPoll接口SPI不能自动控制CS的高低电平,需要软件控制。
但是我在初始化的时候是使能CS由硬件控制的,如下代码:
spiConfig.csOutputEn        = ENABLE;//CS有SPI硬件控制
        spiConfig.continuousCSEn= ENABLE;//片选连续模式
奇怪的是同样的代码在AC78013fdla的demo板子上是可以跑的,用ginkgo模拟器可以调通SPI。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硬件不能自动控制SPI的CS呢?

网友A:
CS连续模式下,在发送完数据后需要软件释放CS才会被拉高
CS非连续模式下,硬件自动控制拉高拉低,软件无需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连续模式下,在发送完数据后需要软件释放CS才会被拉高
CS非连续模式下,硬件自动控制拉高拉低,软件无需 ...

提供的SPI驱动接口SPI_TransmitPoll在发送完数据是有调用SPI_CSRelease(SPIx)释放CS的。

网友B:
st的时候,就是软件控制CS
习惯了,一直沿用了下来~

网友C:
硬件片选,需要配置的。

网友D(2021-11-02):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是和原因造成的?

没解决 用软件控制CS

网友E:
可以配置成引脚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