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喇叭的体积和功率

楼主(2021-09-28):
刚才在挑选小喇叭。
请问:
喇叭的响亮程度取决于它的功率,而音质取决于它的口径,对吗?

网友A:
喇叭的响亮程度取决于它的功率是对的,而音质取决于它的口径是错误的。

网友B:
“喇叭的响亮程度取决于它的功率,而音质取决于它的口径,对吗?”

不对,喇叭的响亮程度不仅取决于输入功率,还取决于它的输出灵敏度,

至于音质,影响的因素太多了,绝不是仅看什么“口径”,而是看幅度/相位vs频率的响应、谐波/互调失真 等实测指标,

网友C:
不尽如此

网友D:
现今技术工艺杠杠的,小口径也能实现大音量高音质

@地瓜patch :发烧? 见仁见智! 千万别发烧,烧的是钱,能听就行了
没做过音频项目呢,一直想自己搞一套发烧友的音响,并不一样多么漂亮,音质要好

网友E:
声音的大小由功率决定,包括扬声器的功率和功放的输出功率。但只有在同一前提下,口径才与音质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