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信号放大电路解析

楼主(2021-09-28):
这个图不清楚,发个清楚的图看看,才好分析。

楼主:
重新上传图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个脉冲触发电路,有一定的延迟和展宽作用。
也就是说输出的脉冲宽度比输入的宽,以便可靠触发(可控硅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干嘛,带通式放大。可以仿真。可以用NE567取代。

为了研究一下隔离变送器,最近买了几本老书,以前国产DDZ-II和DDZ-III仪表的。
发现ddz-2时代的仪表,全是自激振荡调制交流放大器。原来以为老仪表中的直流放大器,会有很多由晶体管组成的差分放大器(类似运放的电路),结果没有。随便翻了下,ddz-3时代的仪表图纸阅读难度不大。ddz-2有点代沟。
你有接触过吗,猜测技术朔源体系来自电子管。

楼主:
楼主电路是中心频率大约80KHz的带通滤波器。但对于输入信号为周期1.6ms,占空比大约0.2~0.3的脉冲来说,其实就是微分电路。电路输出正负极性的尖脉冲,正脉冲对应输入脉冲信号的下降沿、负脉冲对应输入信号的上升沿。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主电路是中心频率大约80KHz的带通滤波器。但对于输入信号为周期1.6ms,占空比大约0.2~0.3的脉冲来说,其 ...

感谢您给予的电路分析,输入信号是红外接收管收到的信号给单片机信号处理.我把完整的信号电路上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图中是直接耦合放大器。直流放大器是放大直流信号,通常是放大直流电压,这个得用差动型式,尤其是双电源 ...

ddz-2型仪表大量存在这种调制放大器。二手书几块钱,随手买的。还有两个本没到。
这几本书搜索不到电子版,就买了,里面很多温度,压力变送器的原理图,社会主义时代都是公开的。

这个图,第一晶体管是反着用的(c和e对调),调制用途,书上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干嘛,带通式放大。可以仿真。可以用NE567取代。

能帮我解析一下电路前端5.6mh电感和3.3nf电容设置的缘由!万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入LC谐振回路,在此计算一周期37kHz,就是作带通滤波,等于是选频{选台)作用。你要收听哪一台广播,就 ...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样楼主信号载波好像没画,随便在高电平上画几道杠,就是载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入LC谐振回路,在此计算一周期37kHz,就是作带通滤波,等于是选频{选台)作用。你要收听哪一台广播,就 ...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意思只针对37KHZ的信号是通路对吧,后面的1K和1NF(2组)怎么去理解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37kHz附近都通路,依LC的Q值来決定频宽。现在不这样搞了,一部分用运放来设计电路。请参考"新年大红包"里 ...

谢谢您的解答,您说的书在哪里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