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怎么stm32cubemx生成的freertos的任务,都放在main.c里面了?

楼主(2021-09-28):
STM32cubemx 6.3.0,生成的freertos的任务,都放在main.c里面了?以前是放在app_freertos.c中的,这样导致main文件过大,不利于阅读和编写

网友A:
我觉得就是个人习惯的问题

网友B:
现在还有更高版本的吗

网友C:
是在不行就用老版本呗

网友D:
这个好像是在cube里边可以设置的吧

网友E:
一般来说不会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