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灵动微Cortex-M3内核GPIO口介绍

楼主(2021-09-28):
GPIO口都是接在APB总线上的,而且M3具有两个AHB到APB桥,GPIO则直接接在AHB矩阵上,这样可以减少CPU和DMA控制器之间的竞争冲入,获得比较高的性能。APB总线桥配置为写缓冲区,使得CPU或DMA控制器可直接操作APB外设,而无需等待总线写操作完成。
<span]
M3数字I/O功能:
<span]
高速GPIO口,其寄存器被移到外设AHB总线,可以字节,半字和字寻址。
<span]
位电平置位和清零寄存器允许单指令置位和清零一个端口的任意位。
<span]
所有GPIO口寄存器支持M3位带操作。
<span]
整个端口值可以用一条指令写入。
<span]
GPIO口寄存器可由GPDMA控制器进行访问,可以进行DMA数据操作,使之与DMA请求同步。
<span]
单个I/O口方向可以控制。
<span]
所有I/O口在复位后默认作为上拉输入。(Why?因为微控制器连接了很多设备,如果复位后作为输出,则由于控制器电平状态不定,可能会导致外围设备产生动作,从而产生不利影响,故复位后一半都作为输入状态。)
<span]
M3可产生中断的数字端口:
<span]
PORT0和PORT2端口的每个引脚都可以提供中断功能;
<span]
每个端口上的中断可被编程为上升沿、下降沿或边沿产生中断;
<span]
边沿检测是异步的,因此可以在没有时钟的情况下(例如掉电模式)操作。使用这种特性,就无需电平触发中断;
<span]
可掉电唤醒;
<span]
寄存器为软件提供挂起的上升沿中断、挂起的下降沿中断和整个挂起的GPIO中断;
<span]
GPIO0和GPIO2中断与外部中断3事件共用相同的NVIC通道。
<span]
关于
灵动微电子成立于2011年,是本土领先的通用32位单片机产品及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基于Arm]
MM]
·车用电子
<span]
·工业及电机
<span]
·家电及医疗
<span]
·消费及玩具
<span]
·手机平板及周边
<span]
·显示及人机界面

网友A:
以为有什么独特之处

网友B(2021-10-28):
学习一下,后续一定会使用到这个芯片的。

网友C:
有没有特别的地方,还是都差不多的呢?

网友D:
这个需要好好的学习一下的,很棒的帖子哦。

网友E:
GPIO到底是什么?究竟是什么?

网友F:
感谢楼主分享,学到了很多知识。

网友G:
总结的很到位,学习到很多知识,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