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gd单片机定时器不工作

楼主(2021-09-28):
void TIM1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timer_deinit(TIMER1);

    /* TIMER0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11;//count clk = 120M/12=10Mhz //配置好后, 无法工作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 timer_initpara.period            = 29999;//300毫秒进一次中断
        timer_initpara.period            =  4999;//100毫秒进一次中断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1,&timer_initpara);
}
==================================================
上面代码 配置定时器1,计数时钟是10M, 为什么没法工作? 有哪位大神知道吗?

网友:
这是我在使用的
void timer1_config(unsigned int prr,unsigned int cou)  // clock  108MHz
{
          // clock  108MHz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
    timer_deinit(TIMER1);
    /* TIMER1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prr;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cou;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1;
    timer_init(TIMER1,&timer_initpara);
    NVIC_SetPriority(TIMER1_IRQn, 1U);
    /* auto-reload preload disable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1);
    timer_enable(TIMER1);
    nvic_irq_enable(TIMER1_IRQn, 1, 0);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1, TIMER_INT_UP);
}

网友A:
没使能定时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