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延时函数是如何计算时长的?

楼主(2021-09-28):
/************************
* 函数名 :Delay_ms
* 函数功能:长时间延时
* 入口参数:延时基数 uchar ms_data
* 返回 :无
************************/
void Delay_ms(uchar ms_data)
{
uchar i;
while(ms_data--)
{
i = 124;
while(i--);
}
}

这里是怎么计算MS延迟的?
我都是傻傻的用定时器计时,感觉还是这样简单诶~

网友A:
随便写一个,用IO翻转卡时间

网友B:
用定时器吧

网友C:
是可以精确延时吗

网友D:
仿真测试一下吧

网友E:
计算时长?

网友F:
用定时器方便。

网友G:
看看指令需要占用几个周期

网友H:
延时函数精确吗

网友I:
延时基数是什么

网友J:
使用for循环吧

网友K:
用定时器计时准确。

楼主:
我是想知道,这样写是怎么做到延迟的,怎么计算的?

网友L:
这个就是大概,
不准的

网友M:
这个只是起个粗略的延时

网友N:
指令运行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