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VGT7如何同时外挂并口SRAM及驱动8080显示屏?

楼主(2021-09-28):
需要译码吗?

网友A:
译码只什么,貌似需要一个驱动芯片

网友B:
使用XMC接口,可同时驱动这两个设备,但是要注意的是需要使用不同的片选信号哦!

网友C:
不用译码,XMC外设直接支持同时使用外挂SRAM和8080 LCD

网友D:
我理解XMC类似一那个fsmc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译码,XMC外设直接支持同时使用外挂SRAM和8080 LCD

地址线不够啊,驱动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XMC接口,可同时驱动这两个设备,但是要注意的是需要使用不同的片选信号哦! ...

需要加锁存器吗?数据线复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需要加锁存器吗?数据线复用

如果你的sram是数据线地址线复用的,就不用锁存芯片哦!

网友F:
你选用谁家的屏幕呢?如果屏幕不好用,也做不到的。

网友G(2021-11-04):
能把电路分享下看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