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51单片机求助

楼主:
我用新唐的51单片机MS51FB9AE,程序下载进去后可以运行。但是等断电在上电后就不能运行了,要点击KEIL魔法棒选项里的DEBUG里的Settings选项才能运行。请问要怎么设置上电运行呢。

楼主(2021-09-28):
解决了,复位电容不匹配

网友A:
恭喜恭喜楼主

网友B:
还有这事?把下载线拔了试试

网友C:
没复位成功?

网友D:
你点的那个设置项?

网友E:
楼主都说了是电容不匹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