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MS51FB9AE串口烧录程序

楼主:
一、先用NULINK或其它下载器烧录引导程序到LDROM;

烧录完毕断电.

楼主(2021-09-28):
二、串口烧录APROM

1.接线

开发板要有供电线接入,先不上电

楼主:
2.串口模块和开发板连接.

串口模块GND     <-------------->开发板->MS51FB9AE->GND

串口模块TTL-TX <-------------->开发板->MS51FB9AE->P02(第18脚 UART1-RXD)

串口模块TTL-RX <-------------->开发板->MS51FB9AE->P16(第8脚 UART1-TXD)

楼主:
3.准备好MS51FB9AE程序

要bin格式的文件,ISP烧录工具选择文件时只能选bin格式文件.

hex转bin文件方法使用bsp包中的Hex2Bin.exe

(1)将Hex2Bin.exe复制到工程文件Output目录下(其它目录也可以,但要指定位置);

(2)转换bin文件的方法,首先将上诉软件hex2bin放到输出文件夹内,然后打开keil的魔术棒.

楼主:
编译后显示

creating hex file from ".\Output\TEST"...
User command #1: .\output\hex2bin.exe  .\output\TEST.hex
在output目录下多一个TEST.bin文件.

楼主:
4.打开新唐isp软件

楼主:
(1)选择UART;

(2)COMx按实际的来;

(3)APROM选择编译好的bin文件

(3)点击Connect->开发板上电

楼主:
(4)APROM打勾点击Start开始烧录.

楼主:
ISP工具下载地址: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oshan2012/14919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