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单片机HC32F005串口烧录程序

楼主:
一、准备工作

1.开发板

2.串口模块

3.串口烧录软件

4.编译好的hex文件

5.杜绑线,跳线帽等

二接线

HC32F005C6PA->GND <-------->  串口模块->GND

HC32F005C6PA->VDD <-------->  串口模块->3.3V

HC32F005C6PA->P35 <-------->  串口模块->RXD

HC32F005C6PA->P36 <-------->  串口模块->TXD

HC32F005C6PA->RST<-------->  串口模块->DTR

三串口烧录操作

1.打开hdsc.exe(Cortex-M在线编程器)

2.目录MCU选择(对应型号)

3.通信波特率115200(太高有可能通迅不上)

4.Hex文件选择相应的文件即可

5.端口设置相应端口,因电脑而异

6.点击执行

7.等待烧录完成!

网友(2022-08-05):
楼主能发一下这个烧录软件吗?官网打不开了

网友A:
这是用的AD软件画的3D效果图嘛?

网友B:
看着还挺不错啊

网友C:
上个原理图

网友D(2022-11-10):
MCUISP这个软件是否支持HC32F005?

网友E:
是否需要修改BootLoader呢?

网友F:
这个串口怎么实现的?

网友G:
串口烧录的时候使用哪个软件最好?

网友F(2023-01-05):
需要自己修改BootLoader吗?

网友H:
这个通信协议是什么?

网友I:
hex可以转换为bin文件的吗?

网友J:
可以做OAT了。

网友:
感觉串口下载代码好复杂呢。

网友K:
hdsc.exe可以用在其他的单片机上吗?

网友L:
ISP下载的方式吧。

网友M(2023-02-04):
串口都可以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