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大单片机HC32L136实现printf

楼主:
一、华大的库
hc32l13x_ddl_Rev1.9.2 Lite
1.打开 hc32l13x_ddl_Rev1.9.2 Lite\driver\src\ddl.c 约208行
#if defined (__CC_ARM)          //KEIL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void _sys_exit(int x)
{
    x = x;
}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Whatever you require here. If the only file you are using is */
    /* standard output using printf() for debugging, no file handling */
/* is required. */
};
/* FILE is typedef?d in stdio.h. */
FILE __stdout;

#endif

#ifdef __DEBUG
/**
******************************************************************************
** \brief  Re-target putchar function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if (((uint8_t)ch) == '\n')
    {
        Debug_Output('\r');
    }
    Debug_Output(ch);

    return ch;
}
#endif

楼主(2021-09-28):
修改fputc函数

楼主: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art_SendDataPoll(M0P_UART0,ch);
    return ch;
}

楼主:
二、初始化串口

只是要串口0就行,和上面的fputc要对应.由于hc32l136k8有多pin都可以配置为串口0,所以用宏来定义,决定用哪个pin。
新建usart.h
//#define DEBUG_UART0_B6B7          //测试成功
#define DEBUG_UART0_B8B9            //测试成功
//#define DEBUG_UART0_A9A10         //测试成功

楼主:
三个pin随便用一个

usart.c
//串口引脚配置
void UART0_PortInit(void)
{
          stc_gpio_cfg_t stcGpioCfg;
    DDL_ZERO_STRUCT(stcGpioCfg);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TRUE); //使能GPIO模块时钟

    ///<TX
    stcGpioCfg.enDir = GpioDirOut;
#if defined(DEBUG_UART0_B6B7)
    Gpio_Init(GpioPortB, GpioPin6, &stcGpioCfg);
    Gpio_SetAfMode(GpioPortB, GpioPin6, GpioAf2);          //配置Pb6 端口为 010 ---- UART0_TXD UART0模块TXD信号
#elif defined(DEBUG_UART0_B8B9)
        Gpio_Init(GpioPortB, GpioPin8, &stcGpioCfg);
    Gpio_SetAfMode(GpioPortB, GpioPin8, GpioAf7);          //配置Pb8 端口为 ---- UART0_TXD UART0模块TXD信号
#elif defined(DEBUG_UART0_A9A10)
        Gpio_Init(GpioPortA, GpioPin9, &stcGpioCfg);
    Gpio_SetAfMode(GpioPortA, GpioPin9, GpioAf1);
#endif

    ///<RX
    stcGpioCfg.enDir = GpioDirIn;
#if defined(DEBUG_UART0_B6B7)
    Gpio_Init(GpioPortB, GpioPin7, &stcGpioCfg);
    Gpio_SetAfMode(GpioPortB, GpioPin7, GpioAf2);          //配置Pb7 端口010 ---- UART0_RXD UART0模块RXD信号
#elif defined(DEBUG_UART0_B8B9)
        Gpio_Init(GpioPortB, GpioPin9, &stcGpioCfg);
    Gpio_SetAfMode(GpioPortB, GpioPin9, GpioAf7);          //配置Pb9 端口 ---- UART0_RXD UART0模块RXD信号
#elif defined(DEBUG_UART0_A9A10)
        Gpio_Init(GpioPortA, GpioPin10, &stcGpioCfg);
    Gpio_SetAfMode(GpioPortA, GpioPin10, GpioAf1);
#endif

}

楼主:
三、测试
int32_t main(void)
{
        UART0_PortInit();
        Uart0Cfg(38400);
        printf("HC32L136K8TA-MINI \r\n");
        while(1)
        {
                printf("+++......\r\n");
                delay1ms(1000);
        }
}

网友A:
printf的声明如下:

int printf(const char *format, ...);

网友B:
在C语言中,变参函数的声明是放在atdarg.h标准库中的

网友C:
标准库中的printf 函数原型

网友D:
自己实现printf函数

网友E:
这个重映射了吗

网友F:
fput这个代码吗?

网友G:
做一个简单的类似于printf的实现

网友H:
如何实现Printf()

网友I:
需要重新映射吗

网友J:
好像是fput重新写就行。

网友K:
用的是microlib吗?

网友L:
fputc很简单

网友:
其实用sprintf和串口输出就可以。

网友M:
需要自己修改吗?

网友N:
printf跟uart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O:
hc32l13x_ddl_Rev1.9.2 Lite是什么?

网友P:
这个是基于什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