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HAL库开发教程(二)—GPIO使用

楼主:
本文主要介绍STM32_HAL库开发中GPIO的使用。

一、开发步骤
1.STM32CubeMX配置
在左侧引脚配置处勾选GPIO进行配置
在GPIO参数配置处对目标IO口参数进行配置:IO口输出、IO口模式、上拉/下拉、IO口速度等。

2.IO口操作函数宏定义

楼主(2021-09-28):
2.IO口操作函数宏定义
#define PA4(a) if (a)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4, GPIO_PIN_SET);\
                else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4, GPIO_PIN_RESET);

楼主:
二、主要函数接口
1. HAL库IO口操作函数
HAL_GPIO_WritePin(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GPIO_PinState PinState)
对IO口进行写操作:拉高或者拉低
参数:IO口号、SET/RESET

总结
本项目中GPIO的使用主要可以归纳为:
1.GPIO参数配置
2.GPIO操作宏定义
3.使用宏定义灵活使用IO口

网友A:
难在io口模式的选择

网友B:
这些函数都可以自动生成的

网友C:
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配置

网友D:
难点就是时钟和初始化配置

网友E:
介绍的好简单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难点就是时钟和初始化配置

对,很多人即使程序跑起来了,也不知道这些。
稍微有点问题,又懵逼了。
之前还了解下寄存器什么的,
现在都讲快节奏,开发也是一样~~基础也越来越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