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HAL库开发教程(三)—定时器使用

楼主:
本文主要介绍STM32_HAL库开发中定时器的使用。

一、开发步骤
1. STM32CubeMX配置
在左侧引脚配置处勾选TIM2进行配置
在TIM2模式处使能定时器,并配置时钟源
在TIM2参数配置处进行参数配置:定时器时钟、定时器功能模式以及勾选”NVIC Settings”使能外部中断等

楼主(2021-09-28):
2. 定时器中断函数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printf("定时器执行一次\r\n");//每隔1S串口打印一次
  /* USER CODE END TIM2_IRQn 0 */
  HAL_TIM_IRQHandler(&htim2);
  /* USER CODE BEGIN TIM2_IRQn 1 */

  /* USER CODE END TIM2_IRQn 1 */
}

楼主:
二、主要函数接口
1. 定时器中断函数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根据所设置的定时器时间参数,周期性的执行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楼主:
总结
本项目中低功耗唤醒的使用主要可以归纳为:
1.定时器各个参数配置
2.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编写

网友A:
但是用哪个定时器怎么定呢

网友B:
呵呵我都是随便配 不冲突就行

网友C:
这些cube都自己配置好了的

网友D:
能实现功能就行了

网友E:
能显示各种定时器的差别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