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HAL库开发教程(四)—串口FIFO使用

楼主(2021-09-28):
本文主要介绍STM32_HAL库开发中串口_FIFO的使用。

一、开发步骤
1. Cubemx配置
在左侧引脚配置栏选择目标串口号
在串口模式处配置串口模式为异步通信模式
在串口配置处配置中断使能和串口参数:波特率、数据长度、停止位、发送接收模式等。(注意在GPIO引脚处和硬件引脚进行确认)

楼主:
2. 中断函数编写
生成KEIL文件后,编写中断响应函数。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RQn 0 */

  /* USER CODE END USART2_IRQn 0 */
  HAL_UART_IRQHandler(&huart2);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RQn 1 */
  InterRxBufferWrite();
  /* USER CODE END USART2_IRQn 1 */
}

楼主:
3. 功能函数编写
此处使用环形FIFO缓存区对串口数据进行处理,因此编写环形FIFO缓冲区的功能函数
uint8_t InterRxBufferWrite(void)  //串口接收缓冲区写函数
{
  if (InterFifo.RxBufferWptr  ==  (InterFifo.RxBufferRptr - 1))  //串口缓冲区满了
  {
                return 0;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2, &InterFifo.RxBuffer[InterFifo.RxBufferWptr++], 1);
  InterFifo.RxBufferWptr %= INTER_BUFFER_NUM;//写入一个字节数据到缓冲区中
        return 1;
}

uint8_t InterRxBufferRead(uint8_t* data) //串口接收缓冲区读函数
{
  if (InterFifo.RxBufferRptr == InterFifo.RxBufferWptr)        //串口缓冲区为空
  {
                return 0;
  }
  *data =  InterFifo.RxBuffer[InterFifo.RxBufferRptr++];        //从缓冲区读取一个字节数据并返回
  InterFifo.RxBufferRptr %= INTER_BUFFER_NUM;
  return 1;
}

uint8_t InterTxBufferWrite(uint8_t data) //串口发送缓冲区写函数
{
  if(InterFifo.TxBufferWptr == (InterFifo.TxBufferRptr - 1)) //串口缓冲区满了
  {
      return 0;
  }
  InterFifo.TxBuffer[InterFifo.TxBufferWptr++] = data;
  InterFifo.TxBufferWptr %= INTER_BUFFER_NUM; //写入一个字节数据到缓冲区中
  return 1;
}

uint8_t InterTxBufferRead(uint8_t* data) //串口发送缓冲区读函数
{
  if(InterFifo.TxBufferRptr == InterFifo.TxBufferWptr) //串口缓冲区为空
  {
      return 0;
  }
  *data =  InterFifo.TxBuffer[InterFifo.TxBufferRptr++];        //从缓冲区读取一个字节数据并返回
  InterFifo.TxBufferRptr %= INTER_BUFFER_NUM;
  return 1;
}

楼主:
二、主要接口函数
1. 串口中断函数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如果设置为接收中断,则没收到一个字节出发一次中断。
注意添加使用串口接收中断配置函数: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2, UART_IT_RXNE);

楼主:
2. HAL库串口发送函数
HAL_UART_Transm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参数:串口名、串口数据地址、串口数据长度、超时时间
将指定地址和长度和数据通过串口进行发送

楼主:
3.HAL库串口接收函数
HAL_UART_Receive_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HAL库串口接收函数
参数:串口名、串口数据地址、串口数据长度
接收指定长度的数据到指定数据地址。

楼主:
总结
本项目中串口的使用主要可以归纳为:
1.串口环形FIFO缓冲区功能函数编写
2.串口FIFO使用至串口中断内
3.根据串口中断使用灵活使用串口

网友A:
为什么不是堆栈呢

网友B:
串口都是fifo吗

网友C:
这个是自己自主定义的吧

网友D:
在头文件里有详细的参数解析

网友E:
我一般都是用的默认的配置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