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使用SWD烧写错误提示的问题

楼主(2021-09-28):
使用STLINK和ULINK进行烧写,都无法成功,烧写模式为SWD!
错误提示为:
flash timeout,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
共2个错误
故网上搜索了下,得到以下解决方案:

1.对于“flash timeout,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
需在debug设置里,勾选Erase Full Chip Reset and Run program verify
2.对于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
    2.1.SWD模式下,Debug菜单中,Reset菜单选项(Autodetect/HWreset/sysresetReq/Vectreset)默认是AutoDetect,改成SysResetReq即可。

2.2.Jtag模式下,主要是芯片大小选错。Flash->Configure Falsh Tools配置窗口,切换到“Utilities"页,按“Setting"按钮进入“Flash download setup"配置窗口,在“Flash download setup"配置窗口点击“Add”按钮,在“Ad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lthm"窗口,根据你实际使用的芯片选择,若是STM32F103VBT6,应先择"STM32F10X 128kB Flash"。

但是没有解决,错误依旧,后来查到可能是开发板的初始化程序使用了加密烧录,导致的异常,需使用uart烧录一个新程序!
使用mcuisp,将开发板bootloader拉高,复位开发板,烧写进一个新的程序后,开发板可以使用SW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