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单片机准双向IO口配置

楼主(2021-09-28):
我们在开始学习51内核的单片机的时候就知道,p0口的引脚都是双向IO口,P1,P2,P3的IO口需要双向使用时需要外接上拉电阻,故称为准双向IO口,

但是我们在学习STM32单片机的时候知道32的IO口可以配置为8种状态,但是却没有双向IO这一选项,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操作将stm32的引脚配置为准双向IO口;

配置stm32的IO口为准双向IO口的方法就是

软件上:将需要配置我的准双向IO口的引脚配置为开漏输出
static void GPIO_Init(void)
{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 时钟
         GPIOA->CRL&=0XFFFFF0FF;
         GPIOA->CRL|=0X00000700;        //PA2 为开漏输出
}

硬件上:接上拉电阻

此方法亲测有效,测试平台为st M3内核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