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单片机IO口模式和引脚配置方式

楼主(2021-09-28):
八种IO口模式

STM32有八种IO口模式,分别是:模拟输入、浮空输入、上拉输入、下拉输入、开漏输出、推挽输出、复用开漏输出和复用推挽输出。

1、模拟输入

GPIO_Mode_AIN模拟输入,即关闭施密特触发器,将电压信号传送到片上外设模块(不接上下拉电阻)。

2、浮空输入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浮空输入状态下,IO的电平状态是不确定的,完全由外部输入决定,如果在该引脚悬空的情况下,读取该端口的电平是不确定的。

3&4、上下拉输入

GPIO_Mode_IPD下拉输入,GPIO_Mode_IPU上拉输入。一般来讲,上拉电阻为1K-10K,电阻越小,驱动能力越强。

电阻的作用:防止输入端悬空,减少外部电流对芯片的干扰,限流,增加高电平输出时的驱动能力。

当GPIO引脚无输入时,上拉输入在默认状态下为高电平,下拉输入在默认状态下为低电平。

5、开漏输出

GPIO_Mode_Out_OD开漏输出,输出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要得到高电平状态需要上拉电阻才行。适合于做电流型的驱动,其吸收电流的能力相对较强,一般20mA以内。

6、推挽输出

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出,可以输出高、低电平,连接数字器件。

7&8、复用开漏推挽输出

GPIO_Mode_AF_OD复用开漏输出,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可以理解为GPIO口被用作第二功能时的配置情况,即并非作为通用IO口使用。\

楼主:
IO模式选用

浮空输入:可以做KEY识别,RX1。

上拉输入:IO内部上拉电阻输入。

下拉输入:IO内部下拉电阻输入。

模拟输入:应用ADC模拟输入,或者低功耗下省电。

开漏输出:IO输出0接GND,IO输出1,悬空,需要外接上拉电阻,才能实现输出高电平。当输出为1时,IO口的状态由上拉电阻拉高电平,但由于是开漏输出模式,这样IO口也就可以由外部电路改变为低电平或不变。可以读IO输入电平变化,实现C51的IO双向功能。

推挽输出:IO输出0-接GND,IO输出1 -接VCC,读输入值是未知的。

复用推挽输出:片内外设功能,I2C的SCL、SDA。

复用开漏输出:片内外设功能,TX1,MOSI,MISO.SCK.SS。

楼主:
引脚配置方式

通常有5种方式使用某个引脚功能,它们的配置方式如下:

1、作为普通GPIO输入:根据需要配置该引脚为浮空输入、带弱上拉输入或带弱下拉输入,同时不要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所有复用功能模块。

2、作为普通GPIO输出:根据需要配置该引脚为推挽输出或开漏输出,同时不要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所有复用功能模块。

3、作为普通模拟输入:配置该引脚为模拟输入模式,同时不要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所有复用功能模块。

4、作为内置外设的输入:根据需要配置该引脚为浮空输入、带弱上拉输入或带弱下拉输入,同时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某个复用功能模块。

5、作为内置外设的输出:根据需要配置该引脚为复用推挽输出或复用开漏输出,同时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所有复用功能模块。

网友A:
如何进行选择呢

网友B:
我常用推挽模式

网友C:
不用的模式 硬件如何配合呢

网友D:
各个模式之间可以在运行的时候转换吗

网友E:
这样转换会不会出乱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