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HAL库开发教程(八)—看门狗使用

楼主(2021-09-28):
本文主要介绍STM32_HAL库开发中看门狗的使用。

一、开发步骤
1.STM32CubeMX配置
在左侧引脚配置处勾选IWDG进行配置
在IWDG模式处勾选“Activated”使能IWDG
在IWDG参数配置处进行参数配置:IWDG时钟参数和IWDG计数器。
看门狗溢出时间=(分频值×重装值)/ IWDG时钟频率
(图中设置4×4095/32000=0.51s)

楼主:
2.喂狗函数接口放入程序中
while (1)
  {
                HAL_Delay(5000);
                HAL_IWDG_Refresh(&hiwdg); //在主程序循环中进行喂狗
  }

楼主:
二、主要函数接口
1.HAL库喂狗操作函数
HAL_IWDG_Refresh(IWDG_HandleTypeDef *hiwdg)
进行一次喂狗操作。
参数:IWDG结构体

楼主:
三、看门狗区别

楼主:
总结
本项目中看门狗的使用主要可以归纳为:
1.看门狗相关参数配置(STM32CubeMX中)
2.喂狗操作函数放入程序中

网友A:
喂狗不好操作

网友B:
一般都在什么位置喂狗啊

网友C:
我还是不喜欢用看门狗

网友D:
用不好容易复位

网友A:
还没有用过窗口看门狗呢

网友E:
cube中不能配置何处喂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