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printf函数打印到串口

楼主(2021-09-28):
学习STM32过程中,经常打交道的莫过于串口,你可以将任何信息,当然重要的是调试信息打印到串口中输出,总是用一个字节发送函数或者字符串发送函数总是有些不放便,之前编程中熟悉的莫过于printf了,下面就给出了用printf打印到串口的方案,当然方案不止一个,仅供参考。

楼主:
1、 添加printf的头文件 #includ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return ch;
}

楼主:
3、修改一下选中Use MicroLIB ,在 Target/Code Generation选中Use MicroLIB
这样就可以像以前那样使用printf了。
不过现在的USART已经在程序中加了这个重定向;
编译会出错:..\OBJ\164串口转并口.axf: Error: L6200E: Symbol fputc multiply defined (by usart.o and main.o)。

楼主:
/************************************************
程序实现3 printf实现
**************************************************/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dio.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u32 Baudrate);
int fputc(int ch, FILE *f)//重定向,让printf输出到串口
{
    USART_SendData(USART1,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return ch;
}

int main(void)
{
    u8 i,data;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9600);
    data = 'A';
    for(i=0;i<30;i++)
    {
        USART_SendData(USART1, data);
        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
    printf("yuanbao");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使用外部RC晶振----------*/
        RCC_DeInit();           //设置时钟为缺省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使能外部高速晶振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ERDY) == RESET);//等待HSE准备就绪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使能指令预取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等待2个周期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HCLK = SYS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PCLK2 = HCLK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PCLK1 = HCLK/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 //PLLCLK = 72MHZ
        RCC_PLLCmd(ENABLE);                                 //Enable PLLCLK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Wait PLL is ready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SYSCLK = 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0x08);                   //Wait PLLCLK as system clock

        //---------打开相应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使能APB2外设的GPIOA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声明一个结构体变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管脚频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寄存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选择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寄存器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u32 Baudrate)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ENABLE);
}

网友A:
我很少用这个函数

网友B:
配置函数的形参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C:
是的 串口是最常用的了

网友D:
哪种方式最简便呢

网友E: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选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