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使用printf打印输出到串口

楼主(2021-09-28):
最近调试STM32代码的过程中,想先把串口调通,然后好测试其他程序部分。在串口调通后,想着使用printf这个C语言常用的打印输出。参考了一些大神的**,整理过程如下:。

楼主:
首先,在C语言中,我们使用printf函数是需要添加头文件#include<stdio.h>的,这样才能打印输出到控制台。同样在嵌入式STM32开发过程中,也是需要添加头文件<stdio.h>

楼主:
其次,我们需要printf函数经串口输出,我们需要对stdio.h文件的fputc进行重定向操作:

楼主: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 USART1, (uint8_t) ch );                         //发送字符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检查是否发送完毕
        return (ch);
}

楼主:
上面是以串口1为例,同样可以是其他串口。

楼主:
最后,在【Options for target】中设置 Use MicroLiB,如下图:

楼主:
MicroLIB是一个缺省的C库,用于内存受限制的嵌入式程序开发。printf函数是基于C库实现的,所以这里需要勾选。

网友A:
是不是这个函数不太容易 用好啊

网友B:
串口还是比较好调试的

网友C:
可以通过什么进行打印呢

网友D:
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输出打印呀

网友E:
在iar中需要配置吗

网友F:
使用printf等标准C流函数输出数据的办法

网友G:
stm32中能直接使用printf吗

网友H:
查看网上教程,需要重定义

网友I:
需要同时重定义fputc函数

网友J:
程属性中的Target项中的Code Generation 选择 UseMicroLIB。

网友K:
在MDK下面怎样用printf对stm32进行调试

网友L:
printf是标准输出接口

网友M:
printf使用dma吗

网友N:
有UART输出和调试端口输出

网友O:
STM32与C51的PRINTF 有什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