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串口通信:修改标准库的print…

楼主(2021-09-28):
USART1需要事先进行较为麻烦配置,配置之后发现即使用HAL函数发送语句还要事先以字符串方式定义,实在是麻烦,虽然后面另外自己写了一个简单的库来操作串口,但看到了更简单的方法,修改标准库中printf相关的两个函数,达到通过printf来串口输出的效果。

(在配置完要使用的串口后)

先在main.c中加上

#include "stdio.h"

然后重定向两个函数,这里指定的是USART1接口,PA9和PA10,其他USART或者UART自行修改即可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1->DR=(uint8_t)ch;
while((USART1->SR&0X40)==0);
return ch;
}
int GetKey(void)
{
while (!(USART1->SR & 0x20));
return ((int)(USART1->DR & 0x1FF));
}

这样就可以通过功能强大的printf语句来发送了

例1:
printf("Hello everybody");
例2:
int i = 100;
printf("\nTime is: %d",i);

网友A:
这个是需要重映射板子了。

网友B:
fputc(int ch, FILE *f)简单。

网友C:
可以使用microlib

网友D:
修改标准库中printf很简单。

网友E:
可以自己用sprintf和串口输出

网友F:
HAL函数发送语句不难吧

网友G:
标准格式转换不简单。

网友H:
stdio.h就包含了这个代码

网友I:
后期才看到可以重新映射代码的。

网友J:
UART自行修改为自己需要的就行。

网友K:
如何进行重映射呢

网友L:
函数怎么进行重映射啊

网友M:
串口的配置并不麻烦

网友N:
这个函数需要自己写吗

网友O:
根据具体的需求填充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