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buntu中安装配置STM32开发环境

楼主(2021-09-28):
笔者做嵌入式开发的,主要用到linux系统来做开发,有时候遇到既要开发arm linux,又要挂载MCU的情况(主要是STM32这款),这两个芯片跨平台,指令不兼容。以前开发STM32是在windows下的IDE,使用keil或者IAR来开发,自从搞arm linux以来,很少开windows系统,两个系统切来切去着实麻烦。这篇**主要针对长期使用Linux系统的用户,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

接下教教大家怎么在linux下部署STM32开发环境

首先安装一个stm32cubemx,该软件可以在st官网下载,要注册账号,还要搞邮件的乱七八糟的步骤就不说了,自行解决

下载下来的文件中就用到下面两个文件

SetupSTM32CubeMX-4.23.0.exe

SetupSTM32CubeMX-4.23.0.linux

顺便提一下,cubemx是用java编写的,安装需要较新的java环境,这个问题读者自行解决

楼主:
命令行下运行SetupSTM32CubeMX-4.23.0.linux,也可以鼠标双击,但是命令行更有逼格一些,推荐使用

楼主:
安装完之后/home下面有个STM32CubeMX文件夹,打开文件夹,双击图中可执行文件

楼主:
选择芯片型号,就选一个stm32f103c8的芯片好了,不嫌累可以在右下方的型号表里面翻,也可以从左上角的搜索框直接查找。

楼主:
确认型号后点start project开启一个工程

楼主: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后是这样一个界面,推荐把PD0,PD1,PC14,PC15设置为RCC管脚,接外部晶振,并在左边RCC选项下打开。接着点上乱七八糟的管脚配置,笔者比较喜欢勾选上freertos操作系统

楼主:
时钟配置为外部时钟,倍频到72Mhz

楼主:
NVIC DMA等看情况配置,都不傻,瞎配着多踩几下坑就会了,就不啰嗦了

楼主:
点击这个齿轮生成工程,并选择生成makefile版本的工程,工具链暂时先按默认处理吧,后面再讲讲工具链怎么搞

楼主:
你以为这就搞好了吗,嘿嘿,STM32cubeMX还有点bug,生成工程的时候有几条是重复的,如果不管会导致编译出错的,比如图中选中的部分,75行和108行是一样的,要手动把Makefile重复的部分删掉一个

楼主:
接下来配置一下交叉工具链,STM32的交叉工具链是arm-none-eabi-

可以从 https://launchpad.net/gcc-arm-embedded/+download

下载工具链,笔者比较喜欢下载源码自己编译,但是这里一不小心下载成bin文件了,没关系,可以运行就好。需要折腾的选择src版本自行编译。

楼主:
找到工具链位置,export 一下。或者打开STM32cubeMX,点击load project,打开之前生成工程的.ioc文件,在生成工程时指定工具链位置

楼主:
或者简单粗暴一点,在makefile里面直接指定路径

楼主:
之后make 一下,生成hex和bin,没问题~~~~~~oh yeah

楼主:
接下来安装stlink驱动。

准备工作,先装上libusb

sudo apt-get install libusb-dev

sudo apt-get install libusb-1.0-0-dev

楼主:
获取源码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texane/stlink

编译方法参考https://github.com/texane/stlink/blob/master/doc/compiling.md

编译安装完成后,./st-flash erase 擦一擦芯片试试

楼主:
makefile里面加上一段

#---------------------------- write to mcu -----------------------------#

flash:

     st-flash write build/
$(
TARGET
).bin 0x8000000

楼主:
使用命令make flash就能下载程序到MCU里面去了

需要jlink来调试的,到http://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下载linux版本安装包,具体用法我就告诉你,这道题太难了,我不会做,不会做,读者自行解决,有好的教程也可以分享给我。

后面还有仿真之类的乱七八糟的,不会配也很少用。

在这里可以教大家一个debug技巧,重定向一下printf函数,这里需要敲一下黑板,在keil下,printf的底层是fputc函数实现的,但gnu下面是_write函数,注意不要搞错了。

楼主:
//gnu下用此函数重定向printf

int
_write (
int fd,
char *pBuffer,
int size)

{

int i;

for (i =
0; i < size; i++)

     {

while((USART1->
SR&
0X40)==
0);
//等待上一次串口数据发送完成

         USART1->
DR = (
uint8_t) pBuffer[i];
//写DR,串口1将发送数据

     }

return size;

}

//end

网友A:
这个使用指令编译?

网友B:
使用的gcc吗

网友C:
还是习惯用在windows下的IDE

网友D:
这个的编译速度快吗

网友E:
linux下有图形编译器吗

网友F:
arm linux优化程序怎么样

网友G:
这个支持H7芯片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命令行下运行SetupSTM32CubeMX-4.23.0.linux,也可以鼠标双击,但是命令行更有逼格一些,推荐使用
...

没有运行的界面吗

网友I:
按照的虚拟机吗?

网友J:
windows下的IDE不好用吗

网友K:
ubuntu都是在虚拟机里面不好用呢

网友L:
学习一下怎么使用ubuntu呢

网友M:
楼主不是按照的虚拟机吗

网友N:
一键安装stm32cubemx

网友O:
keil或者IAR也有ubuntu版本吗

网友P:
SetupSTM32CubeMX-4.23.0.linux
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Q:
还是习惯用windows的

网友R:
linux中如何补全代码呢

网友S:
两个系统确实麻烦,不如一个系统快。

网友T:
请问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U:
我就是卡在这个环境安装上了

网友V:
一般的编译环境都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W:
还是得看自己的需求

网友X:
如何跑两个系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