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LINK下载器下载后需复位,程序才运行的问题

楼主(2021-09-28):
详细问题
stm32程序下载后不运行,需要按下复位键程序才能运行的问题。

Keil上将写好的代码编译通过后(0 Errors,0 Warings),点击快捷工具栏中Download快捷键,通过

ST-LINK下载器下载至STM32单片机中,本来是想LED能够Blink的,发现开发板上面什么反应都没有。

(这种问题对于大佬小菜一碟,而对于我这种菜**小白来说,就能让我困惑一阵子了 ^ _ ^)

可能原因
原因一:程序问题。(PS:我把程序检查了很多遍,并没有问题。)
原因二:没有复位。(PS:也是误打误撞,我随便按了板子上复位按键,发现程序跑起来了)
原因三:持续更新中…

楼主:
解决方法
方法一:手动复位
待程序成功下载至板子后,手动按下板子上的复位按键,之后观察程序是否可以跑起来。

楼主:
方法二:软件设置自动复位(推荐)
如果板子上没有手动复位按键,可以设置软件自动复位,当然这种方法也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一种方法。具体操作见下图:

楼主:
仿真器配置里面把第三个√给√上,之后就一直点右下方的OK就行了。
这回再把程序下载进去,就可以跑起来了。

楼主:
总结
STM32系列单片机在使用仿真器下载时,需复位后程序才能跑起来,这个或许是STM32的特性吧,51单片机好像没有见过。

网友A:
下载一般会有个选项,下载完后就开始运行,还是不运行。

网友B:
主要还是看一下复位引脚的连接,烧录的相关设置,比如烧录后复位运行的选项有没有勾选。

网友C:
每次都需要复位吗

网友D:
根据哪种现象判定是何原因

网友E:
我一般就是使用默认的选项了

网友F:
好像不需要复位吧

网友G:
就是用默认的复位引脚啊

网友H(2021-12-28):
一直用ST自带的下载工具下载程序

网友I:
是这样的,程序必须复位才能运行的呀,没毛病

网友J:
你需要给程序复位才能运行,也可以通过STLINK软复位也行

网友K:
肯定是你之前都用软复位,这次没用软复位导致蒙圈的吧

网友L:
一定要按复位按键,或者是使用仿真器实现软复位

网友M:
下载之前,使用魔术棒,设置调试器下载完成之后复位,就可以自动运行了

网友N:
你一定要复位的,不然程序不会运行的

网友O:
可以硬件断电,重新供电也行,或者只能复位了

网友P:
没有遇到过,这是复位的事儿,也是流程的事儿

网友Q:
嗯,复位就好了,以后多注意流程就好,别马马虎虎

网友R:
善于总结不错,属实这问题不应该的,如果程序没运行,最好先复位一下,确保程序运行了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