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inicom安装与使用

楼主(2021-09-28):
minicom串口工具从安装到使用
1、安装
sudo apt-get install minicom

2、配置
sudo minicom -s
因为minicom需要读写io,所以需要root权限。不过在配置之前,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2、1查看自己的串口设备是哪个端口
ubuntu的设备文件在/dev目录下,先不接串口,在终端输入
ls /dev > before.txt
将当前设备信息重定向到before.txt中,然后插上串口设备,再输入
ls /dev > after.txt
然后比较设备文件的差异
diff defore.txt after.txt
我电脑的输出如下
可以看到我电脑上串口分配到了ttyUSB0.

楼主:
接下来配置minicom,输入
sudo minicom -s
因为有对usb的读写操作,所以要用root权限
minicom配置

楼主:
进入Serial port setup后配置相关选项
这里要注意的是Hardware Flow Control这一项,我关了它的时候不能正常接收串口数据,大家根据自己自己的情况配置吧。

楼主:
配置完后按enter返回,选择Save setup sd df1保存,最后exit退出就能看到串口发来的数据了。要从minicom退出就按ctrl+a,再按x就行了。下次终端输入minicom就能直接使用上一次的配置启动。

楼主:
更多的帮助信息可以查看minicom的man page

楼主:
ps1:在桌面创建应用图标
安装完可以在应用里找到minicom的图标并鼠标点击启动,但是它很丑(笑),于是我去找了个图标,在线转换成.ico格式把它给换了
参考教程(https://bbs.21ic.com/icview-3167588-1-1.html)

楼主:
ps2:如果觉得minicom太过于麻烦的话还有一个图形化的串口工具cutecom
安装
sudo apt-get install cutecom
在应用列表里有快捷方式,在终端里也能打开,使用起来和windows下没啥区别,还是注意Hardware Flow Control的问题就是了。

网友A:
这个是ubuntu的吗

网友B:
怎么输入字符呢

网友C:
minicom有教程吗

网友D:
如何配置minicom?

网友E:
minicom不能输入字符串呢

网友F:
ttyUSB0这个怎么查看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进入Serial port setup后配置相关选项

这里要注意的是Hardware Flow Control这一项,我关了它的时候不能正 ...

Hardware Flow Control为什么去掉呢

网友H:
串口最大的波特率是多少呢

网友I:
minicom有windows的吗

网友J:
串口驱动是如何加载的

网友K:
如何配置这个模块呢

网友L:
需要什么安装环境呢

网友M:
有没有相关的下载地址呀

网友N:
这个是用于什么的呢

网友O:
需要安装**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