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ChipON现在主流MCU是那款?

楼主(2021-09-29):
请问一下,ChipON现在主流MCU是哪一款?资料能否分享一下,然后现在是否缺货,价格怎么样?

网友A:
这里是芯旺微呢,芯圣的情况不了解。

网友B:
现在芯片缺货是常态了吧

网友C(2021-12-22):
还是需要看看你要用到什么样的功能了,别的没有什么了。

网友D:
芯旺主流芯片是KF32F,还有KF8F,看你应用场景

网友E:
芯旺一般都是车规芯片比较多,比如KF32A,你可以看看

网友F:
主流当然是车规啦,毕竟芯旺微电子是做车规级别芯片的厂商

网友G:
直接去官网自己就能下载资料

网友H:
还是看看芯旺的车规级芯片吧,他家主流就是主打车规

网友I:
好像是8位车规级芯片

网友J:
这个你去官网看看啊,我看他家主流就几类产品,看你需求然后找对应的类别呗

网友K:
缺货肯定都是缺货的,这两年不缺货的芯片太少见了

网友L:
价格应该还行,这个你得看你的使用量是多少

网友M:
最好找个代理,代理知道芯旺的是否缺货,那款芯片是主流

网友N:
主流就哪几种,一般都是32位的机器,最好再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