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折腾半天,卡在了路径上。

楼主(2021-09-29):
简简单单的事,隐隐的痛啊
以后甭管支持不支持
反正我是不带中文路径了

网友A:
确实是,最好不要用中文,免得编译链接有问题。

网友B:
哈哈,血的教训

网友C:
哈哈,习惯性问题,老外的软件,空格,中文慎用。

网友D:
哈哈,这是血的教训啊。

网友E:
哈哈,踩了坑,下次就不会犯同样问题了。

楼主:
其实,之前也遇到过,
有的时候没事,有的时候就不行。
以后尽量避免吧~

网友F:
哈哈,所以养成一个好习惯很重要啊。

网友G:
哈哈哈,所以说习惯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