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CU存储系统的基本知识

楼主:
        这一篇主要讲讲ROM\RAM\Flash的一些零碎知识点,网上也能找到很多资料。

        1 ROM

        1.1概述

        只读存储器(Read-only memory, ROM),当然从广义上来讲,也有一些器件,例如Flash,EPROM等等,通过某种手段可以编程的,也属于ROM的范畴的。ROM一般用在一些程序的存储和数据的存储,这里程序多半是比较固定的程序(Firmware,固件,一种跟硬件强相关的程序,例如驱动等等),这里的数据多半是固化的表项,查找表等等不会怎么改变的表项。

        1.2基本原理

        HDL设计中,对于小ROM,深度和位宽都不大,一般使用组合逻辑就可以做一个ROM。如果数据比较大,比如1K*4B这种,就换一种ROM,使用标准单元Mask ROM,来做存储,如下图所示。百度百科对MASK ROM的定义,是制造商为了要大量生产,事先制作一颗有原始数据的ROM或EPROM当作样本,然后再大量生产与样本一样的 ROM,这一种做为大量生产的ROM样本就是MASK ROM,而烧录在MASK ROM中的资料永远无法做修改。

        1.3分类

        一种是真的写了就没法改的ROM;一种是可以写一次的ROM(one-tim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使用的高压反熔丝技术;一种是可擦出的能、能写多次的ROM(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使用紫外线擦除;一种是电擦除的EEPROM(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EEPROM),再到后来东芝搞的Flash。工业界第一种ROM和最后一种的Flash用的比较多。

        2 Flash

        1.1原理

        非遗失性的存储,是在ROM的基础上演进出来的。目前主流是NAND和NOR。模拟的团队来做flash。可以任意地址访问。对于连续地址读访问,NAND和NOR的带宽差距不大。NAND是存储块访问,NOR可以Byte访问。总的来说,NOR特点就是比较细的访问,基本启动程序放NOR中,稳定性和可靠性也稍微高一些;NAND访问数据块比较好,通常数据放NAND中,而且成本也较低。

        图: NOR Flash的时序

        ale: address lock enable;一般Flash不会直接集成到芯片中,如果集成在芯片外面,IO数量增加,NOR解决办法就是数据和地址复用,当ale为高的时候,addr上走的是地址,当ale为低且csn为低的时候,addr上走的是数据。

        wen:write enable;用于指示读还是写。

        rdy:对于芯片和FLash分离,因为是异步接口,所以使用rdy信号用来握手。对于MCU来讲,如果把小的NOR flash集成到芯片内部,就可以直接使用同步接口,也就是SRAM的接口。

        图:NAND Flash时序

        CLE:Chip Lock Enable;

        可以看到NAND也是数据和地址线复用的。NAND可以大块的数据读写,多了些Command。NAND Flash在MCU中的比较少。Flash跟ROM和RAM不同,不想数字的可以直接用工具生成,这个需要模拟团队自己做。

        3 RAM

        1.1基本概念

        StaTIc Random Access Memory,静态的,随机的访问。静态的,不用刷新,不像DRAM需要随时刷新,但是SRAM没有DRAM的集成度高,面积比较大。另外,速度和功耗比DRAM好一些。

        图:存储一个bit的SRAM的结构

        6个CMOS管子组成一个SRAM单元,Q1和Q3组成反相器,Q2和Q4组成反相器,两个反相器组成一个环路,这样,只要不掉电,这个逻辑环就不会变,跟触发器原理有点类似。Q5用于控制输入,Q6用于控制输出,两个管子相当于输入和输出的开关

        1.2 分类

        single port SRAM:不会发生读写冲突,因为之后一个端口,要么读,要么写;尽量做到先写后读,或者初始化再度,否则读出来的数据有可能不对(原因是SRAM的软失效)。对于软失效,可以加一个ECC校验,例如寸10bir,其中2bit是校验位。

        Two port SRAM:FOGA的读写冲突允许,但是ASIC不可以,在同一个时刻,读地址和写地址不要一样。FIFO一般是TP SRAM。

        Dual port SRAM:也是两个端口A、B,可以A读B写,也可以A写B读,不在局限于只能谁读谁写。可靠性,面积和率都不是很好。

        工程上,使用两个SRAM,做乒乓操作,实现TP SRAM的功能,一个读的时候,另外一个写。两个SRAM加起来面积可能比TP SRAM小一些。对于几百几K的bit位,直接用D触发器来存储比较好。

        1.3 接口

        SRAM有一个需要注意下,就是Redundancy接口,用于扩展SRAM的,在比较的大的memory中会用,例如cache,这个接口可选的。用法的话,举个例子这个就是说,当SRAM中有一块坏掉了,这个时候就在尾部在接一块SRAM存储,就把坏块的地址映射到新加的存储块中,这个时候就要用的Redundancy了。

        1.4 时序

        对于Single port SDRAM的时序,如下图:

        读是在一个时钟周期完成,如果是连续写,红点处,write enable是可以一直拉低的;读的话,是要在下一个时刻才能采到数据,注意下。

网友A(2021-10-19):
很深奥的**,不错的。

网友B:
这个**确实很深奥,有点看不懂哦,这么做到的?

网友C:
这个分享挺好的,感谢科普

网友D:
讲的挺深奥的 真不错

网友E:
讲解的比较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F:
讲解的很详细,感谢楼主的分享,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