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芯片HC32L110B6YA-CSP16TR,端口P02上电高电平??

楼主(2021-09-29):
按理说GPIO的端口上电不都是高阻态嘛?MCU的vcc是3.7V,我一上电,该芯片的P02端口就是高电平,我想上电是低电平,请问各位大神怎么解决?是换端口嘛?

楼主:
怎么发赏金?

网友A:
这个高电平出现在timer6和gpio初始化前还是初始化时候

网友B(2024-03-12):
也遇到楼主一样问题了,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C:
楼主是设置的问题吗?具体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D(2024-04-18):
换端口是一种解决方式而已

网友E:
你的MCU的手册中写的供电范围是多少?

网友F:
在大多数情况下,当MCU的GPIO端口上电时,它们应该处于高阻态,也就是输入状态

网友G:
你描述的情况是在上电时端口就是高电平,这可能是由于芯片内部的上电默认状态或者外部电路的影响导致的

网友H:
首先,查阅芯片的技术手册或者数据手册,确认芯片上电时GPIO端口的默认状态

网友I:
一般情况下,有些芯片可能会有上电后默认状态的描述,你可以根据手册中的信息来调整你的设计

网友J:
检查你的电路设计,确保没有外部电路或者元件导致了这种异常状态

网友K:
其实如果你的电路设计有外部上拉,可能存会导致了这种情况,例如上拉电阻或者其他外部电路的影响

网友L:
如果确认是芯片内部的默认状态导致的问题,你可以在上电后立即通过软件将该端口设置为输入状态,从而避免它处于高电平状态。这样可以通过软件来控制端口的状态,确保它处于预期的状态

网友M:
直接找FAE啊,小华的FAE技术支持还是很快的

网友N:
链接外部的元器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