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PI电路提升稳定时间

楼主(2021-09-29):
如下图所示(黄色为输入信号,绿色为反馈信号,蓝色为经过运放积分后的输出信号),电路是一个典型的硬件PI负反馈控制电路,输入信号阶跃变化后,输出信号大概需要200us的时间才能稳定,同时发现反馈信号和输入信号存在20us的延时,在此电路基础上调大比例或者降低积分时间,以提高速度,会产生过冲,我现在的想法是,200us的稳定时间已经被20us的延时所限制,需要降低延时,才能提高稳定速度,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还请大家指点。

网友A:
PI控制器,大抵如此。
可以用type3型,加入微分环节。微分环节可降低超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控制器,大抵如此。
可以用type3型,加入微分环节。微分环节可降低超调。 ...

你的意思是需要加入微分环节,如果不加的话,就达到极限了吗,限制200us的瓶颈在哪里,如果我想提升到20us,是否有可能,有可能的话,是在哪几个地方进行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需要加入微分环节,如果不加的话,就达到极限了吗,限制200us的瓶颈在哪里,如果我想提升到20u ...

你PI的调节提高p,提高ki不是说了吗,会过冲。现在你的图,微分增益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PI的调节提高p,提高ki不是说了吗,会过冲。现在你的图,微分增益为0

...

输入有变化,输出没有变化,就是因为电路中存在延时环节,加入微分可以减小这个延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有变化,输出没有变化,就是因为电路中存在延时环节,加入微分可以减小这个延时吗? ...

大延时系统,一般都用pd控制器。微分环节对延时系统有很好的调节作用。当输入的e(t)有变化趋势,微分环节提前反应。
在频域来说,你的输入是正弦波,有滞后,补偿一下相位

你的蓝色线,输出线,能看到pi控制器有调节,输出再增加,延时没那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延时系统,一般都用pd控制器。微分环节对延时系统有很好的调节作用。当输入的e(t)有变化趋势,微分环节 ...

输出延时8us,反馈延时20us,输出的延时觉得是运放的响应不够快,是否选用带宽,压摆率,开环增益高的器件降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延时8us,反馈延时20us,输出的延时觉得是运放的响应不够快,是否选用带宽,压摆率,开环增益高的器 ...

这种带负反馈的是有跟踪速度的。带宽1M以内的东西。
对速度比较关心的,用电压跟随器(开环)

楼主:
我现在是需要提升响应时间(就是反馈的上升时间),但是提高比例和减小积分时间已经没有效果(会引起输出不稳定,振荡),我的初步理解是由于输入和反馈之间的延时时间限制了我提升,所以需要去解决的就是降低这个延时时间,是否这个思路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需要提升响应时间(就是反馈的上升时间),但是提高比例和减小积分时间已经没有效果(会引起输出不 ...

你的这幅图,让我想起以前的工作经历
以前在一个公司碰到一个包装机,有一个热风温控系统,要求±0.1°C
我们主管,pid的整定认为以初始值到目标温度去整定。类似你的阶跃响应。
而我认为应该在目标温度附近去整定。这样就能顺利完成±0.1°C的温度目标。初始温度到目标温度的时间不重要,因为工人可以等待温度正常后,再开始包装。对于高级的控制系统,初始温度到目标温度变化过大,应该退出自动,或自动产生,从初始温度到目标温度的一个斜线(串级)。
今天又碰到类似的问题。
从你的整定来说,是从初始值到目标值,大范围的整定,为了防止过冲,P和I值得整定都是很小的。
对你分析的动态响应问题,我也认同。看看别人有什么方法吧。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幅图,让我想起以前的工作经历
以前在一个公司碰到一个包装机,有一个热风温控系统,要求±0.1°C
...

整定是啥意思,不是很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定是啥意思,不是很理解

就是R3C3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