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 Nuvoton M2351 入门 点亮板载LED

楼主(2021-09-29):
产品地址

http://www.nuvoton.com.cn/products/microcontrollers/arm-cortex-m23-mcus/m2351-series/m2351kiaae/

资源地址

http://www.nuvoton.com.cn/products/microcontrollers/arm-cortex-m23-mcus/m2351-series/m2351kiaae/?group=Document&tab=2

中文参考手册

http://www.nuvoton.com.cn/export/resource-files/TRM_M2351_Series_SC_Rev1.01.pdf

上面这是板子图

BSP下载地址(下载开发板软件开发带有BSP的)

http://www.nuvoton.com.cn/products/microcontrollers/arm-cortex-m23-mcus/m2351-series/m2351kiaae/?group=Software&tab=2

其他下载地址:

https://gitee.com/OpenNuvoton/M2351BSP/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M2351BSP/

下载后解压缩,本次测试用的代码

M2351Series_BSP_CMSIS_V3.00.004\SampleCode\NuMaker\Blinky\Keil

楼主:
使用Keil软件打开上面代码,修改配置

楼主:
新唐的Nu-Link系列的调试工具有Nu-Link-Me (ICE), Nu-Link-Pro (ICE), Nu-Link (ICE)

M2351板载使用的是ICE 需要选择NULink Debugger,其他板子可以选择 Novton Nu-Link Debugger

其他配置都是默认的不用动就可以了

楼主:
然后Rebuild,下载代码到板子上
int main()
{
    SYS_UnlockReg();

    SYS_Init();

    UART0_Init();

    printf("\n");
    printf("+------------------------------------------------------------------+\n");
    printf("|              Simple Blinky Demo                                  |\n");
    printf("+------------------------------------------------------------------+\n");

    /* Init GPIO for LED toggle */
    LED_INIT();
    LED_YELLOW = 1;
    LED_RED = 0;
    while(1)
    {
        LED_YELLOW ^= 1;
        LED_RED ^= 1;
        CLK_SysTickLongDelay(200000);
        LED_YELLOW ^= 1;
        LED_RED ^= 1;
        CLK_SysTickLongDelay(200000);
    }

}

楼主:
核心的代码,如上

初始化系统

1、开锁配置系统参数SYS_UnlockReg

2、配置系统参数SYS_Init

3、配置UART0配置UART0_Init

4、重新上锁 SYS_LockReg (不过此处demo代码遗漏了此代码,不清楚原因)

5、正常运行代码while死循环

CLK_SysTickLongDelay(200000); 延时200毫秒

编译上传以后需要按一下板子上的黑色Reset按钮,代码才能运行

然后就看到200毫秒红绿2个LED灯连续亮灭

作为入门这个够了。

网友A:
这个是申请的开发板吗

网友B:
Nuvoton M2351性能怎么样

网友C:
这个芯片板子这么大吗

网友D:
黑色的是wifi吗

网友E:
板子怎么样

网友F:
外设有多少呢?

网友G:
板子看着非常精致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使用Keil软件打开上面代码,修改配置

网友E:
是官网的资料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新唐的Nu-Link系列的调试工具有Nu-Link-Me (ICE), Nu-Link-Pro (ICE), Nu-Link (ICE)

M2351板载使用的是I ...

keil开发的吗

网友H:
有工程建立的教程吗

网友I:
Nuvoton M2351 是哪个类别的内核

网友J:
在哪里申请的板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