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解决:Error:

楼主: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问题:STM32在采用ST-LINK仿真器下载程序时出现以下错误: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

楼主(2021-09-29):
程序下载失败,在检查完仿真器连接正常和Flash配置正常的前提下,这种问题一般时由于采用了USB下载导致的芯片“锁住了”,这是需要我们给芯片“解锁”;
工具:软件:STSW-LINK004
下载地址:https://my.st.com/content/my_st_com/en/products/development-tools/software-development-tools/stm32-software-development-tools/stm32-programmers/stsw-link004.license=1522467213198.html

楼主:
需要你注册之后才会提供下载;
然后安装这个软件:一直点击next即可

楼主:
安装完成。在安装的工程中遇到安装驱动的弹窗,同意安装即可。

楼主:
然后在桌面打开STM32-ST-LINK这个软件;

楼主:
点击Target–>connect 连接我们的仿真器,连接成功之后点击Target–>Erase Chip
会出现下图,则表示成功,然后点击Target–>Disconnect断开联接。

楼主:
回到keil 5界面 下载程序即可。

楼主:
再补充一点,在程序下载时如果遇到以下错误:

楼主:
则在程序配置界面选中use debug driver 即可。

网友A:
这个能识别芯片吗

网友B:
供电电压啊是多少啊

网友C:
原来是配置的问题啊

网友D:
有时候这种问题不好排查

网友E:
是不是写保护了吧

网友F:
额~~~没跟上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