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驱动舵机

楼主(2021-09-29):
Stm32驱动舵机
一、舵机分类:数字舵机和模拟舵机

一般价格贵的舵机基本都是数字舵机,反之就是模拟舵机了。他们之间的区别就是,数字的舵机你输出脉冲后,会很清脆的到达固定的角度,不会产生异响,脉冲固定舵机不会产生吱吱的响。模拟舵机你输出的脉冲固定以后吱吱的响,在不动和动的边缘游荡。

楼主:
需要驱动他们就必须输出固定的脉冲。这篇博主写的不错。(舵机工作原理)总结一下,就是需要产生20ms(50Hz)基准,占空比可调的PWM波。

楼主:
根据这个表格,我们得出一个公式:一度的占空比 = 1 / 90 * 角度 + 0.5
搞明白这些,我们就要去让stm32产生这样的PWM的就可以驱动舵机了。

楼主:
二、STM32产生PWM
产生PWM就要用到定时器了,Stm32内部的定时器资源非常丰富。
这里我们用通用定时器。
初始化的话,正常配置就可以。

楼主:
强调一下:stm32定时器的时钟频率是72MHz,这里想问一下是8MHz * 9 = 72MHz来的吗?
看下时钟树:

楼主:
看这里  ,是由APB1的分频系数决定的。APB1的外设桥的时钟最大频率是36MHz,如果AHB的频率是72MHz的话,
APB1的分频系数必定为2,TIM2,3,4的时钟频率是36MHz*2得来的。

楼主:
时钟频率怎么来的知道了的话。
这样的话,咱们就知道了定时器的时钟频率为72MHz。通过配置PSC预分频器寄存器R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它们都是16位的寄存器),就可以设置到咱们需要的PWM波了。
目标是50Hz的PWM波形,72000000 / 7200(PSC) / 200(ARR) = 50Hz
这只是一组PSC和ARR的组合,读者可以自己选择。这样的话,前面的计算公式就要相应改变了,放大10倍:ARR = 1 / 9 * 角度 + 5
根据这个公式就可以算得,ARR自动重装的值了。(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低)

楼主:
下面贴出代码:
舵机控制代码:
void Servo_Control(uint16_t angle)
{
        float temp;
        temp = (1.0 / 9.0) * angle + 5.0;//寄存器值 = 1/9 * 角度 + 5
        TIM_SetCompare4(TIM4, (uint16_t)temp);//将角度值写入比较寄存器
}

楼主:
定时器初始化代码:

void Timer4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使能PB外设和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使能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4的CH4的PWM脉冲波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TIM4_CH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72MHz / 200 / 7200 = 50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00 - 1;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00 - 1;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初始状态占空比为0
        TIM_OC4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Cmd(TIM4, ENABLE);  //使能TIM4外设
}

网友A:
请问什么叫做舵机啊

网友B:
需要多大的驱动能力呢

网友C:
主要用于哪方面呢

网友D:
主要注意精度吗

网友E:
动作的控制比较细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