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92H26开发板,如何下载程序?

楼主(2021-09-29):
看完TurboWriter Tool User Guide这个手册,没见讲怎么将应用程序下载到目标板。

网友A:
从 github上下载最新的 NuWriter 程序: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NUC970_NuWriter

烧到 SPI NAND里去, Image Type选择 uBoot,   Execute Address填 0

这个针对的是 non-OS, non-bootloader 裸板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 github上下载最新的 NuWriter 程序: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NUC970_NuWriter

不明白,裸机怎么烧录?

网友A:
将拔码开关置为“从USB启动”,通过microUSB连接N9H26和PC,打开NuWriter,选择好芯片参数文件,连接正常后就可以烧写通过Keil编译好的固件。

网友B:
厉害,都搞到N9H26的板子了

网友C:
我也来看看怎么解决的,正好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D:
果真都是大神,步伐就是快啊,一代代的跟着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