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干货分享】C语言入门基础整理

楼主:
学习计算机技术,C语言可以说是必备的,他已经成为现在计算机行业人学习必备的,而且应用也是十分的广泛。
作为拥有几年c语言工作经验的人来说,称不上大神,但也整理了一些C语言入门基础知识,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没有学不会,只有不肯学。

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
(1)自顶向下;(2)逐步细化;(3)模块化设计;(4)结构化编码。

最常见的数据类型,这是你必须要知道的:
常量:常量包括字面常量、直接常量和符号常量;
变量:C语言规定标志符只能由字母、数字和下划线三种字符组成,且第一个字符必须是字母或者下划线;必须压迫先定义后使用;每一个变量被定义以确定类型后,在编译时就能为其分配相应的存储单元;
整数类型:整数常量有十进制、八进制和十六进制;“%d”
整形变量:数据在内存中存放形式是以二进制形式存放;有int型、short int型和long int型,无符号整型变量的范围是-32768—32767,有符号型为0~65535.通常把long定义为32位,把short定义为16位,int可以是32位也可以为16位,这都主要取决于机器字长。

实型常量的表示方法:(1)十进制,0.0;(2)指数形式,123e3
实型变量:实数型数据在内存中的存放形式,一般在内存中占4个字节,分成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存放。实型变量分为float型、double型long double型。实型数据会存在舍入误差。
实型常量的类型:C编译系统将实型常量作为双精度来处理。

字符型数组:
(一)字符常量:转义字符(\n——换行,\t——tab,\r——回车,\f——换页,\b——退格,\ddd——1到3位8进制的数代表的字符)
(二)字符变量:字符数据存储形式实际是以ASCII码存储。“%c”
字符串常量:双撇号括起来的一系列字符序列。

算法结构:
一、顺序结构、选择结构、循环结构;二、循环结构又分为while型、until型、for循环结构;程序流程图;
控制语句:
完成一定的控制功能。
1、if()~else~
2、for()~
3、while()~
4、do~while()
5、continue
6、break
7、switch
8、goto
9、return

字符数据的输入输出:
1、putchar()输入字符变量
2、getchar()只能接受一个字符

格式输入输出:
1、printf(%d—整型,%c—字符型,%ld,%md,%o,%u,%s,%-m.nf,%e,%g)
2、scanf(格式控制,地址列表)
数组
一维数组的定义:类型说明符 数组名【常量表达式】;先定义后引用;一维数组初始化时可以只对一部分元素初始化,在对全部数组元素初始化的时候可以部规定长度;但是若被定义的数组长度与提供的初始值不一样时,则数组长度不能省略。
二维数组的定义:类型说明符 数组名【常量表达式】【常量表达式】C语言中存放二维数组是先存放第一行的元素,紧接着是第二行,其实也是以一维的方式存放。如果初始化时能指定所有元素的初始值,第一维大小可以省略,但是第二维不能省略。
字符数组:定义和初始化跟数组差不多,只是需要加单引号。字符和字符串结束标志,C语言规定,以‘\0’代表。

C的运算符有以下几种:
1、算术运算符(+ - * / %)结合方向自左向右
2、关系运算符(> < == >= <= !=)
3、逻辑运算符(! && ||)
4、位运算符(<< >> ~ | ^ &)
5、赋值运算符(=及符号扩展赋值运算符)
6、条件运算符(? : )
7、逗号运算符( , )
8、指针运算符(* &)
9、求字节运算符(sizeof)
10、强制类型转换运算符((类型))
11、分量运算符( . ->)
12、下标运算符([])
13、其他

字符串处理函数:
1、puts()将一个字符串输出到终端
2、gets()从终端输入一个字符串到字符数组,并且得到一个函数值。
3、strcat()链接两个字符数组中的字符串。
4、strcpy()字符串复制函数。
5、strcmp()比较字符串作用。
6、strlen()测试字符串长度的函数不包括“\0”
7、strlwr()将字符串中的大写字母转换为小写字母。
8、strupr()将字符串中的小写字母转换为大写字母。

函数
(1)一个源程序由多个函数组成。
(2)C程序的执行从main()函数开始;
(3)所有函数都是平行的;
(4)函数分类;可以分为标准和自定义,还可以分为有参函数和无参函数。

函数定义的一般形式:
(1)类型标志符 函数名()
{
声明部分
语句
}
(2)类型标志符 函数名(形式参数列表)
{
声明部分
语句
}

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
(一)局部变量在一个函数内部定义的变量是内部变量,它只是在本函数范围内的有效,主函数也不能使用其它函数中定义的变量;不同函数中可以使用相同的名字的变量,他们代表不同的对象,互不干扰;形式参数也是局部变量;在一个函数内部,可以在复合语句中定义变量,这些变量只在本复合语句中有效,这种复合句也可以称为“分程序”或“程序块”;
(二)全局变量,在函数之外定义的变量称为外部变量,全局变量可以增加函数间数据联系的渠道,一般不再必要时不要使用,他在程序的全部执行过程中占用存储单元,是函数的通用性,使用全局变量会使程序的清晰性降低。还要注意若果同一源文件中,外部变量和局部变量同名,则在局部变量作用范围内,外部变量被“屏蔽”,不起任何作用。

函数的返回值:
希望通过函数调用使主调函数得到一个确定的值。(1)函数的返回值是通过函数中的return语句获取的。(2)函数值的类型;(3)如果函数值的类型和return语句中表达式的值不一样,则以函数类型为准。(4)如果调用函数中没有return语句,并不带回一个确定的用户需要的值,函数不是不带回值,而只是不带回有用的值,带回一个不确定的值。(5)如不需要带回任何值,用void。

函数的调用:
调用方式1、函数语句;2、函数表达式;3、函数参数。

被调用的函数的声明:
一个函数调用另一个函数所具备的条件:
1、首先被调用的函数必须是已经存在的函数;
2、如果使用库函数,一般应该在本文件开头用#include命令将调用有关库函数时在所需要用到的信息“包含”到本文件中。.h文件是头文件所用的后缀。
3、如果使用用户自己定义的函数,而且该函数与使用它的函数在同一个文件中,一般还应该在主调函数中对被调用的函数做声明。
4、如果被调用的函数定义出现在主调函数之前可以不必声明。
5、如果已在所有函数定义之前,在函数的外部已做了函数声明,则在各个主调函数中不必多所调用的函数在做声明。

楼主(2021-10-14):
没人吗?那我自己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