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通讯距离问题

楼主(2021-09-29):
各位,不加中继的情况下,有线传输的最远距离可以达到多远

有线这个范围太大了

网友A:
这取决于你要传输的信号要求,  例如 1us宽的脉冲信号,估计几十米,  再例如 要看看10kv高压有没有电,你搭跟10公里电线站地上拿手摸也会让你...

网友B:
早在电话和无线电发明前就有跨大西洋的电报线路……

网友C:
你这个啥条件都不限制的话理论上从地球这边到地球对面都可以传输

网友D:
首先 你的有线传输是什么信号?
网线?232? 485?
ttl 串口?
iic?
或者 spi?
关键看你信号 幅值  频率等等

网友E:
参考香农定理

网友F:
485最常用

网友G:
小时候,家里有有线广播,就是一根铁丝拉到家里,然后自己家里再找一根铁丝插入地下,这样就可以听广播了,如果音量变小了,给插入地下的那根铁丝浇点水音量就变大了。
每隔段时间,广播里就会响起:社员同志们,今晚放电影,大家带好凳子来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