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F28335可以上拉5V吗

楼主(2021-09-29):
如题
手册找到一句话
Inputs are not 5-V tolerant.
是否意味着不能上拉5V?

网友A:
不能直接接5V电压,需要进行电平转换或经足够的电阻限流后接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接5V电压,需要进行电平转换或经足够的电阻限流后接5V。

不是直接接5V
通过一个电阻上拉到5V,比如上拉个5.1k
你的意思可以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直接接5V
通过一个电阻上拉到5V,比如上拉个5.1k
你的意思可以是吧

电流足够小就可以。

网友B:
谢谢

网友C:
Io端口一般内部是有箝位保护的,电流不超过的情况下一般不会损坏,但是不建议这样使用,可以考虑加个三极管什么的

网友D:
不能的!米国的阎锡山这系列芯片的缺陷!

网友D:
这系列芯片功能看着强大,但是有很多缺陷不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系列芯片功能看着强大,但是有很多缺陷不改正!

水这么深啊,我们还准备上国产呢,不知道性能如何

网友D:
这芯片是专门坑设计开发者的!想不损坏几片都不行!

网友E:
老老实实看datasheet

网友F:
看手册是不行

楼主:
打电话问了厂家,不建议上拉5v

网友G:
接5v测试时候估计没啥问题,长时间以后就难说了

网友A:
电流稍大容易导致IO的闩扣效应,进而损坏IO,这是不建议上拉的根本原因。但闩扣效应需要足够的电流触发,所以你将电流限制到足够小的程度理论上完全成立,只是电流多小才够安全需要你通过大量实验确定。

网友A:
另外一个问题是,上拉偏置电流小到足以达到芯片安全时,逻辑1的建立时间会大大延长,是否满足应用需求需要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