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3 编译错误, 求解

楼主(2021-09-29):
make -j4 all
Memory region         Used Size  Region Size  %age Used
./Startup/startup_CH573.o: in function `.L0 ':
           FLASH:       10148 B       448 KB      2.21%
F:/2021-04-21-F1/CODE/EXAM/SRC/Startup/startup_CH573.S:22:(.vector+0xc): relocation truncated to fit: R_RISCV_JAL against symbol `HardFault_Handler' defined in .text.HardFault_Handler section in ./StdPeriphDriver/CH57x_sys.o
             RAM:        2804 B        18 KB     15.21%
collect2.exe: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makefile:57: Code_OfficeLock_CH573_v1.0.1_test.elf] Error 1

16:38:56 Build Failed. 2 errors, 0 warnings. (took 24s.139ms)

网友A:
汇编文件中  J hardfault handler  中 j伪指令 跳转到当前地址一定范围内的地方,你这个是超出范围了,是不是自定义了函数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汇编文件中  J hardfault handler  中 j伪指令 跳转到当前地址一定范围内的地方,你这个是超出范围了,是不 ...

从stm32移植的代码,上面也有个HardFault_Handler这个函数, 后面删掉了

网友B:
哎呀我去,我太高看自己了,
路过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