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OS型号推荐

楼主(2021-09-29):
MOS型号推荐

需要PMOS和NMOS,封装SC-70-3或SOT23,特别关注Vth开启电压、Idss漏电流、导通内阻Ron
这三个指标越小越好。有很多型号没用过就不清楚优势在哪里。有没有合适的型号推荐?

用在电池供电的设备中,电池电压3-4.2V,MOS门极受MCU控制,MCU输出逻辑电平0V,3.3V

网友A:
你可以去厂商官网根据这些条件筛选的,会自动匹配出你需要的器件。

网友B:
用现成的功率开关ic可以吗,usb用的那种。

网友:
我选用的是AO3400和AO3401,SOT23封装,因为试验后已经满足电路要求就没再试其它型号

网友C:
2n7002
AO3401

网友C:
AO3400
这些都是常用的

网友D:
AO3415的开启电压比较低,比较适用于3.3v  。

3400的开启电压比较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现成的功率开关ic可以吗,usb用的那种。

功率开关IC 有型号推荐吗

网友F:
国外品牌:
http://www.aosmd.com/
国内品牌:
http://www.born-tw.com/

网友G:
国外有英飞凌,国内微碧半导体,可以去了解下,型号很多的。

网友H:
IRML2803,应该可以满足,我就是3.3V单片机直接驱动。

网友B:
下个立创商城App,或网页打开,里面有。每个都有pdf。

楼主:
引用 网友H:
IRML2803,应该可以满足,我就是3.3V单片机直接驱动。

多少钱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现成的功率开关ic可以吗,usb用的那种。

功率开关只能单向  而不是双向的吧  充放电是两个方向的

网友B:
充电对电池,usb5v和电池合并后做系统电源。推荐你看看tp5100之类带电源管理的充电ic的pdf

楼主:
引用 网友H:
IRML2803,应该可以满足,我就是3.3V单片机直接驱动。

你这颗IDS漏电流是多少

网友I:
进口P mos、国产Dc-Dc、充电IC有需求可以找我。

网友I:
看看这颗物料是否满足,MOS管我们有几千种型号。有需要可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