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link V2使用笔记

楼主:
ST-LINK/V2 是STM8 和STM32 微控制器系列的在线调试器和编程器。(这里记录STM32。STM8不太常用,开发环境可以为STVD,IAREWSTM8)

楼主(2021-09-29):
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 (安装驱动时会自动安装)-----该软件可以烧写目标板hex。步骤:ST-LINK V2 和STM32 目标板使用SWD 接口连接,并和计算机相连。taget、connect、file open、start。同时也可以在该软件中target在线对目标板固件升级。

楼主:
使用MDK进行STM32开发(也可以使用IAREWARM,不太常用)。步骤:也用SWD接口。魔法棒选择芯片。然后

楼主:
连接后在setting里可以查看目标芯片信息

楼主:
最后在utilities的setting里添加自己的芯片

楼主:
在线调试时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解决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3167852-1-1.html
另外。JLINK支持JTAG/SWD;DAP支持SWD;ST-LINK只支持STM8.STM32的芯片,支持SWD。另外可以将DAP固件刷成JLINK-OB固件。
DAP仿真器的资料链接:
ftp://dap:e82hv788@115.29.46.121
把链接复制到【我的电脑】的地址栏打开,打开后可以看到相关的文件。

像光盘那样。把你需要的文件拷贝到你自己的电脑硬盘上。
步骤:1.杜邦线把BOOT和GND短接,重新拔插usb线到电脑上电。2.然后,电脑识别vt下载盘,把ob.bin拷贝到vt下载盘3.拔掉杜邦线,重新拔插usb线上电。4.配置IAR 为jlink,SWD接口下载

网友A:
这个可以自己做吗

网友B:
一般买也不贵

网友C:
stm8能使用这个吗

网友D:
我记得 有一片**写的是自己做了一个这个仿真器来着

网友E:
资料总结的很到位  链接很多啊

网友F:
一直觉得这个不如jlink稳定
也可能我买的是淘宝货

网友G:
STlink还是有做的不错的,不能全拿差的说事

网友H:
不能以偏概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