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 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1-09-29):
今天程序烧录后,进行调试时keil提示: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  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

  如图:

楼主:
于是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与stm32的三种启动方式有关(我听信别人,如果使用swd下载程序,则boot0就可以悬空,才导致出现flash锁死),于是我将程序擦除后,并用短接帽将boot0接地,boot1此时可以作它用,重新进入调试时,就可以正常使用的了。

楼主:
stm32的3种启动模式:

楼主:
(1)  用户闪存 : 正常的工作模式。STM32内置的Flash,一般我们使用JTAG或者SWD模式下载程序时,就是下载到这个里面,重启后也直接从这启动程序。

楼主:
(2)SRAM: 芯片内置的RAM区, 就是内存,既然是SRAM,自然也就没有程序存储的能力了,这个模式一般用于程序调试。

楼主:
(3)系统存储器: 系统存储器是芯片内部一块特定的区域,STM32在出厂时,由ST厂家在这个区域内部预置了一段BootLoader,也就是我们常说的ISP程序,这是一块ROM,出厂后无法修改。一般来说,我们选用这种启动模式时,是为了从串口下载程序,因为在厂家提供的BootLoader中,提供了串口下载程序的固件,可以通过这个BootLoader将程序下载到系统的Flash中。但是这个下载方式需要以下步骤:

楼主:
Step1:将BOOT0设置为1,BOOT1设置为0,然后按下复位键,这样才能从系统存储器启动BootLoader;

    Step2:最后在BootLoader的帮助下,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到Flash中;

    Step3:程序下载完成后,又有需要将BOOT0设置为GND,手动复位,这样,STM32才可以从Flash中启动

可以看到,利用串口下载程序还是比较的麻烦,需要跳帽跳来跳去的,非常的不注重用户体验。一般来说,这种启动方式用的比较少。

楼主:
三种启动模式可参考:https://blog.csdn.net/wwt18811707971/article/details/78678059

网友A:
运行过程中不识别仿真器了?

网友B:
是不是程序里边占用了下载引脚啊

网友C:
以前出现过这个现象吗

网友D:
对启动文件有具体要求吗

网友E:
不同模式有不同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