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Ubuntu16.04中安装stlink驱动

楼主(2021-09-29):
系统环境:

Vmware12,

Ubuntu16.04

Stlink version:v1.4.0

一、安装依赖包:

sudo apt-get install libusb-1.0

sudo apt-get install cmake

sudo apt-get install libgtk-3-dev

二、下载源码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texane/stlink.git

楼主:
三、编译

在命令行终端中输入命令进行编译:

$ cd stlink

$ make release

$ make debug

$ cd build

$ cmake -DCMAKE_BUILD_TYPE=Debug ..

$ make

$ cd Release; sudo make install;sudo ldconfig

$ cd  ../..  (回到stlink目录下)

$ sudo  cp  etc/udev/rules.d/*  /etc/udev/rules.d/

$ udevadm control --reload-rules

$ udevadm trigger

楼主:
四、测试

在命令行终端中输入命令:

st-info –version

会看到类似如下提示:

v1.4.0

楼主:
五、添加udev的rules规则

添加udev规则的目的是可以让应用程序可以访问STlink仿真器设备。

把STlink仿真器插到电脑的USB口,待Ubuntu系统识**,在命令行终端中输入命令:lsusb

楼主:
如上图所示,第二行可以看到STlink仿真器的类型和product ID和厂商ID。然后进入/etc/udev/rules.d/目录下,可以看到该目录下有一个99-vmware-scsi-udev.rules文件。在该文件中添加STlink设备信息,如下图第9行所示:

网友A:
五、添加udev的rules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