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OpenOCD+ST-LINK的若干问题

楼主(2021-09-29):
关于OpenOCD+ST-LINK的若干问题

http://blog.csdn.net/zoomdy/article/details/52884854
mingdu.zheng at gmail dot com

楼主:
没有访问权限
当前用户对USB设备没有访问权限的话,OpenOCD会返回如下错误提示:
  1. Error: libusb_open() failed with LIBUSB_ERROR_ACCESS

楼主:
最简单的办法是在openocd命令前加sudo就可以。如果使用sudo不放心的话,可以创建文件名为98-stlink.rules的文件,并将此文件拷贝到/etc/udev/rules.d目录中,然后重启系统。有了这个文件后,插入的ST-Link设备的权限将被设置为666,即任何人都可以读写访问。98-stlink.rules文件内容如下
  1. SUBSYSTEM=="usb", ATTR{idVendor}=="0483", ATTR{idProduct}=="374b", MODE="666"
  2. SUBSYSTEM=="usb", ATTR{idVendor}=="0483", ATTR{idProduct}=="3748", MODE="666"
  3. SUBSYSTEM=="usb", ATTR{idVendor}=="0483", ATTR{idProduct}=="3744", MODE="666"

楼主:
检查ST-Link版本
OpenOCD支持ST-Link的三个版本,分别是ST-LINK, ST-LINK/V2, ST-LINK/V2-1。配置文件要引用对应的ST-LINK配置,可以通过lsusb命令查看所使用的ST-LINK的ID确定版本。

楼主:
排除权限问题后,如果还出现open failed错误,那么需要检查ST-LINK版本是否对上了。

其它
ST-Link/V2不能挂载到VirtualBox的解决办法

网友A:
请问OpenOCD是什么

网友B:
现在2.1是最高版本吗

网友C:
问题大总结啊

网友D:
一共有几级权限啊

网友E:
一般什么情况下出现open failed错误啊

网友F:
OpenOCD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