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自制的ST-LINK_V2(带虚拟串口)

楼主(2021-09-29):
<项目> 自制的ST-LINK_V2(带虚拟串口)前言

这是一个自己做的一个st-link(带一个虚拟串口),体积绝对让人惊喜(16mm x 45mm)。

Drawn By:67373UPUP

楼主:
硬件部分
1.1 原理图

楼主:
刷固件流程
2.1 准备工作
首先准备两个软件。
1:STM32 ST-LINK Utility v4.3.0 (这个软件是用来给新的ST-LINK刷固件的) 注意 STM32 ST-LINK Utility的版本要选择4.3以下的。
2:ST-LinkUpgrade(这个软件是用来给新的ST-LINK升级固件的)

2.2 下载固件

楼主:
2.2 下载固件
1.用一个已有的ST-link连接到本ST-link的下载口。

楼主:
2.3 降级固件
完成上一步后通过type-c线将ST-link连接到电脑上,打开st-linkv2_upgrade文件夹里的ST-LinkUpgrade.exe程序,将本ST-link的版本降为V2.J24.M11。(因为发现不降级不能用)

楼主:
注意事项
当使用本st-link给其他板子下载程序的时候发现keil提示更新,如下图。

楼主:
当你点击Yes后发现会跳转到下图的界面。

楼主:
然后当你单击Yes>>>>后发现会弹出固件太大的错误,无法升级。如下图

楼主:
解决方案1:将keil里面的下载程序检查版本的功能给关掉。如下图所示。

楼主:
解决方案2:根据提示说固件太大不能升级导致,那么我们将主控由STM32f103C8T6换成容量更大的STM32f103CBT6。(该方法已亲自验证,因此100%保证正确性)
因此如果是STM32CBT6可以直接跳过2.3 降级固件这一步骤,直接用keil下载程序,通过自动弹出更新提示更新到最新版本。

楼主:
可以加装一个直径为13mm的透明热缩管。

参考资料
工程资料 : https://gitee.com/linggan17/st-link_-v2.git

网友A:
(16mm x 45mm)

网友A:
体积好小哦

网友B:
如何diy一个脱机ST-LINK

网友C:
st-link/v2 怎么连接keil5

网友D:
用jlink或st link

网友E:
STLINK V2可以升级吗

网友F:
如何用ST LINK V2工具给stm32芯片烧录程序

网友G:
stlink V2翻版

网友H:
需要另外外接电源吗

网友I:
ST-LINK V2 DIY笔记

网友J:
打造一款简易的ST-LinkV2工具。

网友K:
使用ST-LINKV2仿真器

网友E:
stlink v2可以在线批量烧录吗

网友F:
st link v2能进行USART收发吗?

网友D:
stlinkv2驱动如何安装

网友C:
需要驱动程序吗

网友B:
使用st-link-v2调试功能

网友J:
自制ST-LinkV2方案怎么样

网友I:
自制ST-LinkV2下载器stlink制作

网友H:
stlink v2第一脚VRref 有何用

网友G:
st-link/v2可以烧录gd32f130吗

网友K:
成本多少钱?

网友L:
原理图很不错啊

网友M:
成本大概是多少啊

网友N:
需要烧写程序吧

网友O:
怎么做升级呢

网友P:
如何生成虚拟串口啊

网友Q:
不错不错,问题是现在这芯片能不能买到~~自己做的成本,估计都不如买现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