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71VBT6问题,

楼主(2021-09-30):
请问该芯片是否支持热插拔?如果用该芯片通过IIC控制显示数码管显示数据,能不断电插拔显示模块的板吗?

网友A:
这玩意儿得看你如何设计的,热插拔是否有设计?热插拔后是否初始化显示模组?等等

网友B:

如果程序不做热拔插处理,指定是不行的,做一个热拔插的判断是可以的搜索
复制

网友C:
主要看软件如何设计如何处理

网友D:
软件尽量各种情况都要处理到,应该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