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请问如何通过AT指令对CH9143进行相关设置呢?

楼主(2021-09-30):
如题,还是说非得要要把CH9143的AT引脚接低电平才行? 但该引脚好像这个CH9143模块没有引出啊
我之前用CH9141(也是没有引出AT引脚) ,但它是可以直接通过串口的“” AT...  和 AT+ EXIT ”来进入和退出AT指令模式的,但好像CH9143不支持这种设置方式。。。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CH9143 和 CH9141如何进行通信? 因为看了CH9143的AT指令集,好像没有主动连接到某个蓝牙MAC的功能。还是说,只能让CH9141 来主动连接CH1943?

网友A:
对的这个模块没有引出At脚,A版模块引出AT了。连接是智能连接模式,跟9141连的话必须是9141做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这个模块没有引出At脚,A版模块引出AT了。连接是智能连接模式,跟9141连的话必须是9141做主机。 ...

感谢答复!与国同乐,国庆愉快!

"A版模块引出AT了"------
另外,请问  A 版长啥样(或完整型号)? 我买一个回来试试。

网友B:
恩,刚刚还看了这个模块,感觉不错呢
没注意这个

网友C:
这个模块没有引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答复!与国同乐,国庆愉快!

"A版模块引出AT了"------

参考官网介绍,BLE2U-C-ANT模块功能全部引出,http://www.wch.cn/products/BLE2U.html
可以在官网申请样品,申请链接:http://www.wch.cn/services/request_sample.html

网友D:
我问厂家了,就那么几条at命令,可以在手册里看到的,不知道哪里有主机可以控制从机IO口和读取从机AD值的蓝牙模块

网友E(2021-11-03):
这个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F:
CH91系列是不是只能自动配对连接CH91系列的,不能搜索连接其它家的BLE模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CH91系列是不是只能自动配对连接CH91系列的,不能搜索连接其它家的BLE模块? ...

我试过了,CH的蓝牙模块只能连接CH的,其它厂家生产的蓝牙模块连不上。比如AC6368就连不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试过了,CH的蓝牙模块只能连接CH的,其它厂家生产的蓝牙模块连不上。比如AC6368就连不上。 ...

看说明CH579系列的MCU,应该是可以搜索连接其它家的BLE模块的

网友G:
CH9141不行,其他型号的没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说明CH579系列的MCU,应该是可以搜索连接其它家的BLE模块的

只试的CH9141不行,其他型号的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