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分析

楼主(2021-09-30):
请问Ui和AN9 的计算关系是什么? RSENSE 电阻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负载电流测量,采样电阻,放大10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流测量,采样电阻,放大100倍

不是50倍吗?具体怎么计算?比如给Ui设定一个值10mV,能给个推导公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50倍吗?具体怎么计算?比如给Ui设定一个值10mV,能给个推导公式吗?

是的,是放大50倍;
是把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放大50倍。

楼主:
这样计算是否对?这里定义输入Ui =100mV; 应用叠加定理。1. 先定义3脚接地,正向端输入100mV,这时根据虚短,100mV同样作用在 负向端,输出Ui1=Uo1=100mV                                            2. 定义1脚接地,Ui2=(7/17)100=40.1mV ;  Uo2=- 50Ui2=-2055mV ;
综合 1和2的计算得出U0= Uo2+Uo1= -2055+100=1955mV

网友B:
Rsense作用是I - V转换。
运放是减法器,把转换来的电压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ense作用是I - V转换。
运放是减法器,把转换来的电压放大。

能具体点吗,设定输入100mV

网友A:
应该可以理解为同相放大,只不过R26 R41刚好抵消掉1倍,所以按同相放大计算公式计算,结果减1,就对了。

网友A:
差分放大 教科书上应该有计算公式吧

楼主:
纠正一下
这样计算是否对?这里定义输入Ui =100mV; 应用叠加定理。1. 先定义3脚接地,正向端输入100mV,这时根据虚短,100mV同样作用在 负向端,输出Ui1=Uo1=100*(20/1000)   =2mV
2. 定义1脚接地,Ui2=(7/17)100=40.1mV ;  Uo2=- 50Ui2=-2055mV ;
综合 1和2的计算得出U0= Uo2+Uo1= -2055+2=2053m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点吗,设定输入100mV

100mV * 50 = 5000mV还怎么具体? 就是课本上的,电压叠加定理和戴维南等效,再加上虚短虚断。

网友C:
这个单电源运放,怎么获得直流偏置?理论上在0点附近误差会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单电源运放,怎么获得直流偏置?理论上在0点附近误差会很大。

这是个标准不能再标准的基本差分放大器了。
有种运放叫轨到轨运放。

这和轨到轨没有关系,除非双电源,轨到轨的零点也有几十毫伏,这就是误差。

网友E:
运放是差分放大50倍,电阻是采样用的。
整个电路是把电流采样为电压,然后放大。

网友F:
这个就是教科书里的标准的差分放大电路。
想起来,有一次我说尽量使用标准的差分放大电路,谁知道那个X教授说,哪有标准电路的说法,想起来笑死人了。

网友C:
看明白了,电池就是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