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CubePackages官方的usb-customHID例程代码,stm官方软件HID D...

楼主(2021-09-30):
STM32Cube MCU Packages官方的usbd customHID例程代码,stm官方软件HID Demonstrator都刷不到驱动,请问为什么?如何解决?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是什么提示都没有吗?会不会接触不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提示都没有吗?会不会接触不严?

不会 ,上个项目是 usbd cdc vcp,能够实验虚拟串口的收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提示都没有吗?会不会接触不严?

在windows10 的计算机管理里面都有驱动了,而且没有打感叹号,说明物理连接没有问题; 更何况上一个项目 usbd 虚拟串口 是成功的

网友B:
感觉有时候官方例程也不太好调试

网友C:
当然了 跟你 硬件还有关系呢

网友D:
能挂多少个口啊

网友E:
物理连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
供电能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供电能力不够?

Vbus 是 直接连接的  平台的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提示都没有吗?会不会接触不严?

上一个  usbd-cdc-vcp成功了

网友G:
换个工具看看~单片机多功能调试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