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483总是进入硬件故障处理程序

楼主(2021-09-30):
我在FLASH的初始化中加入了FMC_ENABLE_AP_UPDATE(),然后程序就一直进入retarget中的硬件故障处理程序,无法退出了,擦除芯片也不行,程序没法正常跑,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程序正常运行吗??

网友A:
用icp 作whole chip erase,即可以重新作烧录

网友B:
擦除整个芯片啊

网友C:
将整个芯片进行擦除就可以了。别的么有什么了。

网友D:
整片擦除也不行么?

网友E:
整片擦除也不行吗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是KEIL微库的问题,把KEIL里的微库选项勾掉就好了